t23 1.8v 1.2v的电感 的 2个管子是P沟的还是N沟的

楼主(2010-08-25):
一个 T23拿来时上电流是0.1 按开机触发后  跑到0.26   就不动了 后来拆开 才知道是进水  擦擦干净后  发现1715的4脚没有 16V 飞了个线 然后在上电就是 0.01 和 0.00之间 按开机键不触发了。 1.8V有了 但是那个管子 的G1和 S1量阻值 是通的 1.2V的管子也是通的 G1有5V  但是放了一会之后又 不通了  换了1715。不行 换了管子后查电路图一看是P沟的 我换的是6968S是N沟的本来的管子也找不倒了 就是想问下是不是P沟的 如果不是P沟是N沟的 为什么换上之后就不能出发了呢

网友:
N的
  那你就要看别的地方有没的问题了

网友:
直流转换用的管子都是N沟道的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你可以从原理上来分析,什么时候需要高通低截止,什么时候需要低通高截止,就可以看出来是什么沟道的了

网友:
场效应管除非会出在保护隔离和适配器和电池转换电路上,其他都是N够到在一个可以看电路图箭头向左的是N箭头向右的是P沟道的。

网友:
箭头向左高电位导通,向右低电位导通,GS必须大于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