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6000外接显内接不显

楼主(2010-08-25):
惠普DV6000外接显内接不显,显卡换过了?要怎么修啊?

网友:
没做好吧 再做次显卡吧!

网友:
用一个正常的屏试试,看屏线有问题吗

网友:
先确认屏 屏线是好的 再看显卡

网友:
是NVIDIA的芯片就先做一下显卡吧。

网友:
看看屏的工作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1、查屏的供电是否正常,
2、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先排除屏跟屏线 再干桥  做桥有一点点风险

网友:
查一下 屏上的信号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