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换驱动板后起细点

楼主(2010-08-25):
一杂牌液晶,故障为通电能亮自检,但不能显示主机送过来的信号,换GM2621驱动板,可以点亮机器,使用也正常,但用一会儿后屏幕的顶端和下边的两个角会起一些彩色的细点,由少到多,用手摸驱动板很烫,断一分钟电再开又没有了,过一会儿又起细点,清洗了屏线还是一样,已经换了两块一模一样的驱动板,故障相同,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换屏线试试。

网友:
驱动板主控芯片温度过高 加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遇到过,可能跟你的不一样,一般12寸的屏出现的机会多,800X600的分辨率上1024X768就会这样.不可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