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奇怪问题

楼主(2010-08-25):
   今天刚接一台机器,拆机被人修过,可能是机器比较新,不敢大动手! 插电,电源指示灯和电池指示灯交替闪烁,电流来回跳变。0。2到0。4,换一保护隔离场管后,能开机,过会就掉,掉电后无待机,过一段时间后,有可以开机,开机一会还是掉电!郁闷!换4176一样

网友:
你裸板上电看看电流,如果待机还是那样跳,就可能是待机电路有问题,如果不跳看能上到多少哦掉电,这个问题要一步一步的排除去查

网友:
haha,终于碰到一样的故障了
你是整机检查的还是?
注意X200的声卡接口附近的元器件,以前修过是因为声卡接口线没接好导致烧坏附近的电容和三极管,导致循环启动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是会循环启动,但是启动几次以后,就无待机了,放一天又可以开机,我简单的装了下,准备装系统,就掉电了,而后怎么也不开机,我准备干南桥了!心里没底!

网友:
还是先不要急着做南桥,看看别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你有没有X200的电路图啊?

网友:
我手头上有X200T的图纸,这款笔记本的主板上电跟x200的大同小异,X200T是带触摸屏功能的平板电脑,我以前在联想上班的时候,看过这两款主板,外观和芯片位置型号90%都一样
如有需要我可以将此电路图共享给你

网友:
电路图我下了不一样,我的X00是插电出发到0。3就掉了U5保护无0V输出控制端电压升至20v掉了电以后无3v5v

网友:
在线等思路大侠支招4176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自己回复自己北桥干掉重新植株OKl了我就是不明白了所有的电压在插电瞬间是正常的后来狠心下手冒险高了北桥

网友:
老兄你是怎么想起干北桥的呢说说

网友:
刚接了同行一台。修了N久。要求换板的。查了半天。发现是BIOS坏了。刷了就OK。哈哈

网友:
楼主你怎么就想起干北桥了呢??太突然了,讲讲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