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C点不亮

楼主(2010-08-25):
此机一开始是客户正常关机后第二天不触发了,,我接机后测得三五伏不出。。测8206数据基本正常。后换一IC出了三五伏。但是电流跑至0.65左右后就不动了。。。有时到0.83不动。。。又测内存供电,排阻都正常。但是测得没时钟信号到内存。此机时钟是从北桥到一个IC上再分到内存的。时钟分解IC我也换过了。。。北桥时钟是送出来了的。。。到了此IC后就不出了。。。有次不小心把CPU供电弄没了后。此IC时钟就出来了。。。但是CPU一工作,时钟就不出。。。请教一下高手了。。头疼呀。。最近。

网友:
好了没有呀,我的也是这样呀

网友:
有没有找到电路图,我也要一份呀

网友:
我的好了,楼主的怎样呀?我的是摔了的,也是内存没有时钟呀,最后加焊CPU座好的,试下吧,好了给个回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