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LXB-L15E不开机?(新手)

楼主(2010-08-25):
联想液晶显示器LXB-L15E不开机?(新手)

不开机拆了,测开关没电压,测电源板到驱动板的红线没电压,
电源板上电感有电,没管子击穿,没爆电容,
12v、5v是在管子上测吗?
那个是电源管理芯片?怎么测它坏了?
高手帮帮新手!!!

网友:
测下大电容两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看那个最胖的电容有没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如没有,先修开关电源输入。如有,在查后面的电路

网友:
两位大虾!我黑笔接地、红笔测大电容,是130V,这正常吗?
接下来怎么测?

网友(点评):
热地冷地要搞清楚,测大电容要接热地

网友:
调直流档,直接测大电容的2个脚。

网友:
可能地搞错了.你直接测大电容的二端了.

网友:
300V左右才正常吧。

网友:
130V肯定不正常应该是300V左右,可能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