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如何取消联想旭日410L笔记本开机按F1问题

楼主(2010-08-25):
开机显示SMART Failure predicted on Hard DISK 0:WDC WD600BEVS-22LATO-(S1)
WARNINGlIMMDiately back-up your dade andreplace your bard disk drive . A failere may be imminent 。press F1 to continue
   他原来是60G的硬盘,换了一个160G的新硬盘,就这样了,每次进系统都要按F1,才能进去,很麻烦,
     有没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先换BIOS电池,不好再刷BIOS

网友:
再换个硬盘试下,,你是不是换了个黑盘

网友:
看下能不能直接给它关掉好了

网友:
英文提示好像是硬盘的问题,他原来60G的就一切正常,换160的就要按F1才能进去,进系统后也是一切正常的。我听人说这个可能要刷BIOS程序,联想官方网站没有这个型号的BIOS程序,基地我找了一下没有找。有没有谁有这个BIOS程序
   是不是刷下BIOS就能解决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还是在BIOS设置里面可以把他关掉?那个硬盘是好的 ,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
再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换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要按F1还有别的什么提示吗

网友:
有没有联想旭日410L的BIOS程序,给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