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打印机怎么连不上呢?

楼主(2010-08-25):
打印机连在了一台电脑上可以正常工作,也把打印机共享了,局域网内的其他电脑也安装了打印机的驱动,但是其他电脑就是没法使用打印机,请问有知道是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
选择共享打印机型号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在设备管理器力打印机里 选择我连接的那个打印机,然后右键共享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它电脑上装驱动了没?

网友:
找连接线 两机连驱动

网友:
要不驱动重新再装一下

网友:
其它机我一般都不装驱动,共享好打印机并能在共享资源里看到
\\+IP命令连接有打印机那台电脑,双击就行了,下次默认就用这打印机了

网友:
你找那个 添加打印机的网络工作组看看有没有你的那个打印机的型号啊  点添加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和本机的系统网络设置有关,有时可能在安装驱动时,找不到网络打印机,不过我本人一般在装时,都是在选择端口进,直接指定网络打印机的 ip  地址,或是先直接在本机安装,完成之后,在打印机属性里面,添加网络打印机的ip ,然后把端口指定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