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花屏,如何维修?(加焊GPU,显卡挂了)

楼主(2010-08-25):
FX5200花屏,如何维修?
说明:GPU工作一会儿,很烫!
另外,显示器上有两根红线是显示器的原因。

费话不说,上图:

网友:
测试软件用错了吧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N5的软件测试的。

网友:
N 卡 上C 右A       A卡  上B右A

网友:
先把C区第一个显存换掉 然后看下测试结果有什么变化 4个显存都出问题的几率不大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种PCB显存出问题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5200显存容易坏  还有主是显存到GPU数据线的排阻坏得也不少
  显存排列顺序参考 9楼

网友:
上大炮试试呗 显存 GPU

网友(点评):
我用焊油加风枪,加焊GPU,把我的显卡搞挂了。

网友:
一般显卡花屏,都是显存坏了!我觉得阁下的显卡没有修理的价值,还是换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