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光显示蓝色?

楼主(2010-08-25):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7300GT七彩虹显卡:
   原来故障:花屏,屏幕光显示蓝色(这个蓝色,客户说刚开始在家的时候,好好的,有可能是放在自行车里面颠倒的。
   检测:用软件测试,应该是GPU虚焊了,今天把GPU重植了一下,再测,不花屏了。但还是光显示蓝色。
   然后我把RGB接口的三个电阻都拆下来,再测,阻值都差不多。(板上面三个头的阻值也一样),然后把接头也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我想问一下,这种故障现象 还有哪儿引起?是不是GPU坏掉了?

网友:
光测阻值有时间是测不出来的,你把RGB 上的电阻拆了后打GPU  R的对地阻值

网友:
是不是RG信号对地短路了

网友:
我把电阻拆了,测GPU中的RG对地阻值都是相同的。

网友:
GPU坏掉了

网友:
手中有这个型号的GPU,不过没舍得给换上。客户就拿走了。看看还拿回来不。这个就结束了。

网友:
哈哈怎么不改线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