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手,Windows 2000服务器系统如何设置共享?让XP系统能够访问。

楼主(2010-08-25):
请问一下高手,Windows 2000服务器系统如何设置共享?让XP系统能够访问。高手指点?!!

网友:
网上下个局域网共享的小软件,或者新建个记事本把以下代码复制进去然后保存成.bat 结尾的文件就可以
@ ECHO OFF
@ ECHO.
@ ECHO.                            说      明
@ ECHO --------------------------------------------------------------------
@ ECHO 本批处理执行后,将作以下一些设置:
@ ECHO 1、允许SAM帐户和共享的匿名枚举(原版系统允许,本系统默认是禁用)。
@ ECHO 2、本机帐户若空密码,允许其它机访问本机。
@ ECHO 3、Windows防火墙:允许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 ECHO 4、共享方式:本地用户以来宾身份验证。
@ ECHO 5、来宾帐户:启用。
@ ECHO --------------------------------------------------------------------
@ ECHO.
@ ECHO 采用这种共享方式,其它机访问本机都不用输用户名和密码。举例来说,家庭
@ ECHO 局域网,彼此都是可以信任的,请使用这种方式。
@ ECHO.
@ ECHO 无论采用哪一种共享方式,共享只是方便内部使用,在用路由器上网的场合,
@ ECHO 外网不能访问到您的机,无需担心共享了就会被入侵。您只需记住,单机拨号
@ ECHO 上网时,不要打开共享就可以了。
@ ECHO --------------------------------------------------------------------
@ ECHO.
PAUSE
regedit /s 开通局域网共享(访问本机无需验证即可进入).reg
net user Guest /active:yes
cls
@ ECHO.
@ ECHO --------------------------------------------------------------------
@ ECHO 操作完成。
@ ECHO 注意:本机要重启后才会生效。
@ ECHO.
@ ECHO 硬盘各分区的默认共享仍未打开。如需要打开,
@ ECHO 请到本目录找到注册表文件,双击导入即可。
@ ECHO --------------------------------------------------------------------
@ ECHO.
@ ECHO 疑难问题补充:
@ ECHO   如果以前的共享方式是“本地用户以自己自己身份验证”时共享了文件夹,
@ ECHO 则现在改为以来宾身份验证后再访问该文件夹,会弹出错误:“无法访问,您
@ ECHO 没有权限使用网络资源.”解决办法是:在该文件夹属性上把原共享取消,然
@ ECHO 后重新共享,就行了。
@ ECHO --------------------------------------------------------------------
PAUSE

网友:
你要设置简单共享还是要设置一些权限,你可以上网上查下这方面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