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

楼主(2010-08-25):
HP DV9000 AMD CPU 电流跑正常,就是屏不亮,外接也不亮,压北桥显卡都不亮。如果正常的话电流跑到2。1A以上就可以显啦,但现在电流跑2。05。求高手指点。
cpu
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干吧

网友:
想不明白如果是显卡问题为什么电流还会跑的上去呢

网友:
小不才
的帖子
因为显卡供电已经有了 显卡已经工作了 只是显卡虚焊部分信号 没出去...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好就加焊北桥!!!这个北桥也容易不良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唉,BGA也不好做呀

网友:
先用风枪把显卡加热,然后马上通电 看能不能显, 这样就能准确判断了

网友:
做显卡了吗,不行就换个CPU试下

网友:
加焊显卡,加焊不行重做,重做不行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