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本人英语不行,软件学的特慢,请教下各位前辈高手。怎样才能学好学快。谢谢指教!

网友:
学习软件基本上靠经验,搞的多了自然就好了
还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死学是不行的

网友:
其实电脑上的英语单词也没有多少嘛。

网友:
虽然大部分软件都是英语的,但是学软件其实和英语不是很有联系! 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去记!自己在使用的软件的英语单词的意思,就可以了! 加油!!!

网友:
嗯!!!!!为了以后加油。谢谢各位!!

网友:
多看主板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