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S3

楼主(2010-08-25):
技嘉945PL-S3主板开机检测卡从C1.39就不往下跑了,刷过BIOS无果现在没头绪了,请大家帮忙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北桥虚了

网友:
诊断卡的代码也不可全信。
换个内存试下。
显卡和其它的pci设备不装试下。

网友:
个电压  查一下  我也遇到过  后来做的南桥 好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9代码一般都是桥  座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现在没办法了有可能是桥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