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康专用电源管理芯片脚位定义图

楼主(2010-08-25):
方正品牌机里富士康代工主板,N15235,不开机。查3.3V 3.3VBAT、晶振等,一切正常,针脚有电压,就是不开机,查绿线连到专用芯片,没有芯片的脚位定义,谁提供一下

网友:
芯片上写着G751HAC

网友:
截了个图 , 这是富士康的专用芯片, 如果你有型号的话 可以发出来我 可以给你找找有没类似的电路图

FOX ONE.rar

网友:
我的主板是N15235,你有这个板的PDF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富士康的N15235主板,有这个主板的PDF吗?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一下芯片的接地电容看哪一个没有波形,然后再判断是不是软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型号没看错的话, 那就没有这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一下板具体型号把  帮你查一下看有没有这个板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