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8712f-s上电时序中的71脚是与南桥直连吗?

楼主(2010-08-25):
ti8712f-s上电时序中的71脚是与南桥直连吗?我有一块华硕M2N-MX SE不触发71脚没3.3V。挑起71脚可以触发I/O上有2.4V焊盘上有3.3V。但是关机就变成复位常亮了。焊盘上的3.3V就没了南桥已停止了。I/O我已换过了。是南桥问题吗?
华硕
不触发

网友:
换IO吧71脚应该是SLP3信号已经出来了

网友:
大哥,io我已换过了

网友:
查一下别的供电是不是有大的偏差

网友:
学闻
的帖子
挑起71脚焊盘上有3.3V 不挑起来没有电压 IO把这个脚拉低了 你换了IO 还是没电压 那么只能说明你换去的IO是坏的

网友:
io是我从杂牌主板945上拆的,可这片板是能触发的呀!想不通

网友:
挑起71脚可以触发跑码且有显示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断开71脚后焊盘上的3.3V是触发后才有的,原来的IO换回杂牌主板945上也能触发

网友:
杂牌主板945刚刚修好了有显示了。但是这块是不是说明是桥的问题了,桥是南北集成的

网友:
桥输出了3.3V就应该不是它的问题。你们知道它还需要什么工作条件嘛?

网友:
IO在别的板上使用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