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通过连接手机实现上网的方法及相关软件

楼主(2010-08-25):
用前准备:
1、USB数据线1条,D319手机1部。
2、SIM卡已开通GPRS。
连接网络(以WinXP为例):
1、手机开机,插上USB数据线(另一端已连接电脑),在手机中弹出的USB设置窗口中选择序列接口。
2、电脑上发现新设备,选择驱动文件夹(USB线驱动\6218B_USB\2K_XP_COM)按步骤安装USB线驱动
3、USB线安装成功后,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查看一下USB Modem Driver是用COM几。
4、在“手机modem驱动\GPRS Dial-Up Setting”中运行DialUpSetting.exe,安装Modem驱动
5、在出现的窗口中:Connection Name可用不理,默认是GPRS Connection,Connected Port中选择步骤3中USB Modem Driver使用的com口,

在Operator中,选择China_MOBILE,然后点击Install开始安装,安装成功后会在控制面板中的网络连接中生成一个新的拨号连接GPRS Connection
6、打开控制面板中的网络连接,选择GPRS Connection并执行,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拨号(默认号码是*99#,不要更改),

开始连接网络,网络连接成功后便可上网。
详细操作说明见附件中的GPRS configure for PC.pdf

网友:
如果你手机(已开通GPRS)和电脑都有蓝牙,下载个蓝牙软件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方法很多,手机不同具体操作也不同。

网友(2010-09-26):
我的是联通3G卡的通过蓝牙联接电脑上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