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185e按键失灵,大侠在哪里,我很伤心...

楼主(2010-08-25):
HP V185E ,此显示器, 开关键刚开机可以用,开机一会,多按几下就失灵了,排除按键板的问题,觉得是主板的问题,可是换上通用板后,发现不能正常使用。
第一,主板接上屏之后,指示灯不亮,屏也不亮。
第二,不接屏,指示灯亮,便是不是很正常那种灯管亮,好像有一层深灰色在里面。
以为屏坏了,接上原来的主板后,能正常显示。
我发现原电源板上有一根线是SYNC接原来的主板的,,现在的通用主板没有这个接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少了这组信号,大家能帮帮忙吗?

网友:
你用原板子  拔了那个YSNC看看屏幕正常不

网友:
我拔了,居然可以显示。谢谢兄弟的建意。看来不是这个的问题哦,为什么换了通用板就不行啦,都是17宽屏, 、别的显示器都能用的啊

网友:
终于发现问题了,我们一般用的通用板是17和19的屏的,这个屏是18.5的,可能是不支持吧,等会再去买一个支持18.5的主板回来试试。

网友:
换上了刚买回来的主板,可以点亮,图像也有了,就是亮度太低了,调节亮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因为程序不对,好郁闷哦。
有人知道工厂模式的进入方法吗?

网友:
不懂啥意思

网友:
有高手可以帮指导一下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相信,我这次没有解决,以后一定还会有人提出来的

网友:
此机屏的定义和普通的19寸宽屏不一样  是烫手的山芋

网友:
18.5的屏线用的是单8的,程序还没有弄到,找卖板的直接弄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