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bios都有什么格式的啊?

楼主(2010-08-25):
主板上的bios都有什么格式的啊?我的编程器好像要用bin的?

网友:
把扩展名都改成bin不就行了

网友:
BIN是AWARD的扩展名
主板现在通用BIOS扩展名就两种,AWARD  AMI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bin   rom格式的  如果遇到后缀没有的BIOS文件  自己添加一个就行了

网友:
哦哦  是么   比如  BIOS.fc          就把fc删除改成bin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