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大问题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8-25):
我主板插上ATX电源诊断卡12V指示灯就亮     就是说没有触发开机键  主板诊断卡始终有12V指示灯亮   是哪里短路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貌似  是有短路的    一查下 CPU供电   串口供电      把cpu供电的四口电源拔掉 看看 还亮不

网友:
回复 liming324 的帖子cpu供电拔了也一样

网友:
先打下对地二极体。。

网友:
回复 chinachenhua 的帖子  是啊  我感觉就奇怪了   都正常  就是主板插上ATX电源诊断卡12V指示灯就亮   点开机建  可以触发  就是没复位

网友:
你记得主板工作的三大条件和顺序吗?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楼主直接用万用表测PCI槽A2脚的电压,看看是不是真有12V,如果有,说明你的电源有问题,在不触发的条件下,主板上是不应该有12V电压的。如果不是12V,你就顺着A2查线路,找到是什么位置来的电压,这样子应该能够查到问题所在。

网友:
LZ你主板是什么型号的,,查一下ATX电源的第12脚供电12V有没有对地,,还有看代码是多少??不会不跑码吧???

网友:
12V是在主板开机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并且触发后才有的电压

网友:
12V与3.3VSB串路了。是什么主板查一下有没双路供电。

网友:
不要全信POST卡,动手去量一下才会准确。电都没上怎么可能就有12V输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确实没有自动上电那个灯亮的话 一般是双路供电串路了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路有元件击穿了,我还见过一板待机下,5V,12V,3.3V都有,开机能触发,12V,5V,3,3V诊断卡指示灯狂闪,不走码,查资料好像是说是ACPI管理芯片坏了,一直修不好

网友:
回复 黄会志 的帖子嗯是的  不会跑马

就是主板插上ATX电源诊断卡12V指示灯就亮   点开机建  可以触发  就是没复位

网友:
回复 涵山 的帖子不好意思可以说下你所说的
双路供电串路了   是那一块 吗

网友:
回复 cflr119 的帖子待机电路一般就是给一个1117的啊 然后到南桥的啊   莫非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DOUBLE 供电损坏,5VSB串过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uble这是什么电路,,对双路供电还是不太懂,,请帮忙详细说下,你以前也经常顶我的贴,在些先谢过。希望以后有经验可以多些交流吧哈哈

网友:
待机下怎么会有12V的?有这样的主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只有12V灯亮?5V亮吗?如果都亮  那么一般是5V双路串路  如果就12V亮 就不一定了  你可以待机时测一下PCI槽上面的12V供电测试点是多少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路供电不同的板设计也不一样的
   有的用的是三极管  有的用的是复合型MOS管
   这个只能看图或者是根据经验来查

网友:
回复 没钱不行 的帖子DOUBLE  是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