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BDA533跑E8

楼主(2010-08-25):
跑E8不过内存,查了供电时钟正常,查内存总线供电91脚SMBDATA有3。3V,92脚SMBCLK没电压,一直跟到三极管如图,接三极管的C极,B极电一个3。3V上拉电阻,想不通这里的电压是怎么来的,去掉三极管92脚就有了3。3V,可是一样跑E8

网友:
NPN三极管导通原理,在B为高时,C是接地的所以92脚为低
你可以换一个W06上去试一下

网友:
这是SMBUS控制总线 受控于南桥。

网友:
B接高电平,为NPN管

网友:
跑这个数,我通常是刷BIOS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