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示波器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8-25):
我修主板很少看时钟电路的~因为以前老师说过,时钟电路很少坏~一般遇到很困难的板子才去看一下,我就以这个原则来修板子了,昨天去了姑姑家,顺便到华强北的赛格广场瞎逛一下,正好看见一个修板店几个师傅在那里弄·一种强烈的偷窥欲促使我过去偷窥一下那些师傅是怎么修板的,我走过去瞄一下,正好看到他在用示波器对着时钟芯片周围东点西戳的,从他的诊断卡可以看到是无复位的,只见他点了分把钟,就把时钟芯片吹出来~换了个上去,触发机器立刻跑C1,短短分把钟看得我目瞪口呆,心里暗暗佩服,随之问题又出来了~用示波器测时钟信号我居然不会!在我的维修小本子里用示波器修时钟电路的记录一条也没有,现在立马请教师傅们~一般用示波器测时钟信号主要测哪里?用示波器测试内存或者PCI插槽的时钟测试点如果正常的话会出现什么波形?
我用万用表点时钟测试点有电压就是有时钟了吗?0V就是没时钟了么?恳求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有电压并不代表有时钟,示波器和万用表是两个概念.示波器记录时间内电压的变化形成一条曲线.万用表只显示出当时的平均电压值.

0V肯定没时钟.
示波器测内存可以看到有内存时钟100-200MHZ的正弦波,测AD线可以看到读写的瞬时波形变化
pci时钟有33MHZ的正弦波,AD线也会在诊断卡run灯闪烁时测出读写波形

郑鹏(大鹏) -10

网友:
涵山 -10 让你灌水
凌寒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郑鹏(大鹏) -10
nikuyuan -5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对不起,我点错了一个.抱歉!不是故意的,我还你10分吧

网友:
没关系 ~多谢各位师傅的回答~~明天我去测试看看 ,其实我买示波器只是侧南桥没有起振而已其他的都不会用 ,原来示波器还可以测时钟~真是不问不知道啊~

网友:
在没有波波的情况下没测时钟芯片旁边的33欧和68X 的电阻有电压就认为时钟芯片已经工作,时钟频率的不同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那怎么看正蔙波   呢?

网友:
示波器太贵了,一般不会拿去修电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楼说得很对了  时钟测试点有电压不一定有时钟  但是没有电压一定是没有时钟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波形,是很直接的,维修如果能用示波器,那会用的话,住住事半功倍!不管你用什么工具,都要熟练!这样才能起快速的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
示波器就是用于测量各种波型的,,

网友:
这是谁盗了我的号啊?我根本就没有回过这个贴!

网友:
正蔙波有没有人发个图看看啊。。新手都不知道什么是正玄薄的。。。

网友:
68X 的电阻.请问这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
68X 的电阻.请问这是多大的电阻
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