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不能带负载的检修

楼主(2010-08-25):
故障现象:电脑不能启动
故障检查:①开箱检查发现电源的风扇转,但CPU的风扇不转,板载指示灯不亮。
               ②用万用表检测12V(黄线)、5V(红线)、3.3V(棕线)都正常,但5V的辅助电压(紫色线)只4.4V。
               ③打开电源盒检查辅助电压的整流、滤波电路,发现Π型LC滤波电路的两只滤波电容1000uf/16V的顶端都鼓了。
故障排除:更换两只电容,辅助电压恢复到5V,装机接线,开机正常启动,电脑开始正常工作。
修后提示:把换下来的两只电容用数字万用表2M欧姆档进行充放电检查却是正常的(放电从-30多K开始到+几百K,我没有等放电结束),只是充放电过程很缓慢。但从检修过程来看,换了两只电容后开关电源正常工作,说明原来的电容性能变坏,从电容顶端鼓起来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证明仅用充放电检查电容不是完全可靠。

网友:
电源就电容坏的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