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5 南桥附近25的晶振电压异常

楼主(2010-08-25):
小弟有块G455主板南桥25的晶振一端电压不正常,应该两端都为1.6V左右,但有一端为3.3V,Y3断开之后加电,还是一样不行。南桥也换过,没有,哪位大哥给点思路,咋修。谢谢。

网友:
把皆振电容也换了适适

网友:
25是网卡晶振,你换南桥有什么用,换网卡芯片或谐振电容,
再说了你是什么表接地测得应该是黑笔接地,别测错了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打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正常的波形显示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起振没有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