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V3000 PM965北桥 G86-630-A2显卡,BIOS资料

楼主(2010-08-25):
如题。本来可显的机子,拆下来吹一灰就不显了。不过内存。怀疑是BIOS资料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这款机器大多都是显卡虚接造成的不显。你可以做一下试试

网友:
HP V3000 PM965北桥 G86-630-A2显卡 加电灰屏, 直接加焊显卡,结果电流0.9左右好像没过内存,重植株还是0.9V左右,怎么办啊

网友:
你的BGA是什么牌子的,温度是多少, 是不是温度不够,BIOS到是用,我只有从机器里读取的。

网友:
965独立的。。。能用在965集成的上吗??问下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