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大板 雷击后 进BIOS 不动 .其它正常

楼主(2010-08-25):
华硕P5K大板 雷击后,把集成网卡吹下后  进BIOS 不动 .其它正常,
升级BIOS后 还是不管用.请高人指点

网友:
CMOS放电,恢复下试试

网友:
看看网卡的焊盘是否有连锡的地方

网友:
网卡拆掉后,有没有测试3VSB,有些主板3VSB阻低也可以亮机的,查3VSB 及RTCRST

网友:
楼上所说的步骤走完后仍然不行的话,找个好的网卡装上去试试。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有一笔记本和你的现象一样

网友:
看看声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确认拆下网卡后主板上焊盘上没有连锡
  然后打一下USB数据线PCI数据线的值 看一下南桥有没有问题
  之后就是清空CMOS  查PS2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