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 开不了机电流跑 1。40-1。32跳动

楼主(2010-08-25):
本人修了一台HP6535S 机子,过来是不可以开机电流可以上,硬盘灯一闪一闪的,不知道什么问,后来我拔掉外接电源,再按一下开关,可以亮机,进系统都可以,也好用,关机用外接电源,还是开不了,电池没有电了,试不了,各位谁有图子的传一份,谢谢,也想问问各位这会是什么问题呢,我诊断卡上CLK  和RST灯交闪

网友:
现在完全不亮,插上诊断卡CLK    RST  交闪,好像一直重起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看能不能冲电咯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网友:
可能是ac 检测电路有问题了,重点看下e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充电,现在就是外接电源开不了机,插上诊断卡CLK    RST  交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AC电路我知道,EC电路怎么看呢,可以说明白点吗

网友:
是不是电源芯片没有给屏供电呀

网友:
原装适配器才行 或者中间那根针加个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