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进桌面后自动掉电?

楼主(2010-08-25):
一台组装的电脑,装不上系统,好不容易装上系统后,开机进桌面后自动掉电,是什么原因?(每次启动都会掉电)。
是主板还是系统的问题?(注:xp系统已装了N次,系统盘也换了N张),请大侠帮助,谢谢!

网友:
你进BIOS看下U的温度 装系统慢可能是U开了超屏了吧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试试,把显卡卸载掉重装驱动

网友:
楼上两位兄弟说得是,楼主先看看CPU的温度,若CPU的温度过高,装系统特别慢,甚至有装不上的现象,就是装上了,进系统也有可能掉电,若这个没有问题,个人认为板子上的I/O可能损坏。

网友:
楼上几个人的方法都可以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只能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是内存不稳定,换条内存把

网友:
这种问题的原因太多了,LZ就耐心的一个一个件换吧,电源跟U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一下CPU的供电电路是否不良

网友:
死机的影响到的范围比较大,先换换内存跟硬盘再把驱动全删了再一个个开到那死就 是它坏。

网友:
内存,CPU散热,主板供电,甚至显卡问题我都碰到过引起过上述故障

网友:
开机进桌面后自动掉电,可能是CPU温度过高引起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保护了啊

网友:
一、CPU  温度太高了,超过了 BIOS 里面的温控上限,出于保护性关机;
二、主机电源输出功率不足,现在除了 CPU ,显卡可能是功耗大户了;
三、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块板也是启动一会儿就掉电,在排除是CPU过热,电源原因后,很大可能就是桥出现虚焊了,又得杀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电一般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还有说是灰尘太多  电容鼓包也会引起

网友:
温度高有可能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你们觉得系统坏的可能性大吗?想先把软件问题排除了,在去动硬件。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块板是装系统 掉电  后来我把U旁边的电容全部换了就好了  因为表面看不出是哪个出问题   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哦

网友:
INTEL的主板好CPU散热不好断电
AMD的主板好北桥虚焊断电

网友:
不是装过多次了吗,那就不是软件为题,应该是1电源供电不稳2cpu散热不好3 内存坏。我遇到过刚装的系统,每次进去都蓝屏的,后来查明,内存坏。你的进去死机,可能也是内存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