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20Z掉电

楼主(2010-08-25):
接到一台acer 4720z,开机电流1.2A往下走,到0.8,0.7,最后为0,会连续这样掉几次还不能显示。每次开机都是这样。高手请指教。CPU供电短路?

网友:
你测过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吗?阻值正常?

网友:
先看所有的供电正常没有,只有供电都正常了才行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正常就重植或换显卡

网友:
为什么能直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宏基的待机电路怎么整啊?

网友:
升压电容坏了

网友:
把电源管理换了,我修好过,

网友:
查各供电正常不再就是看有没有短路存在

网友:
不会是猫没装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ACER的板有些不装猫就掉6次电才亮机的,还有卸掉网卡不亮机的,大家要注意!

你的掉几次电还不亮机,看电流应该是北桥虚焊了,4720Z是集成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我碰到过2次

网友:
版主 你一说 我们明白很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