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显示很淡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25):
rt,7寸的数码相框,功能正常 就是显示非常的淡,大家看看啥原因 谢谢

网友:
从写MCU程序试一下。

网友:
拆开看看~或许里面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
看看对比度开关是不是有问题,没问题看看驱动板,否则。。。屏O了

网友:
重点看看mcu和供电电路

网友:
有可能屏供电不足吧

网友:
谢谢几位楼上的帮忙 我试着看看,不知道可否弄好,但是现在功能全好哦 就是显示比较淡,

网友:
量测屏上关键点电压,VGL、VGH、VCOM看正常吗?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此类现像,屏上好像蒙了层纱布,但是没有修好过,上面基本上都换了个遍,也没有解决,怀疑与屏老化有关吧

网友:
先看设置吧,如果设置没问题在看屏

网友:
这一般是屏的故障,,,,,

网友:
屏坏了,有修好的可能

网友:
高压板ADJ接高电位了也可能有这个现象。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恩恩 这个屏的屏线是完好的,排除排线坏掉,设置也没问题哦 多谢大家

网友:
我也遇过。人家说是屏的问题,我有换了两个一样的电源板和驱动板,还是一样。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