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热插刷spd 全板芯片发热

楼主(2010-08-25):
合并了几个内存要改写程序.于是用热插看看.在系统选择界面立刻按下去.等进去后发现没找到待改程序spd、于是看看有没插好,一摸吓一跳.内存发烫,关机怕来不及.于是直接拔电源.以为是没插好或是芯片以焊好.换个好内存再试.一插赶紧摸.发现也是迅速发热.拔电源了再试,还是这样,试了几次就不敢再这样热插了.用空板热插刷很好.
不知道大家焊好颗粒热插会发热吗.我试了几次都这样.应该不是方法不对吧.

网友:
自己制作个刷spd的方便。省的插错了烧内存。

网友:
1,与主板的类型不对有关
2,方法不正确

网友:
做个刷写器吧,在好的内存上接7条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