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进系统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0-08-25):
一台明基S73进系统黑屏,散热系统已经清理过了,显卡加了铜片,风扇改了长转,换了内存,硬盘。装系统时也会黑屏,重启系统又可以,XP装软件直接掉,待机掉得慢些,温度现在很正常,有朋友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
我是装备先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学习了,各位!!!

学修板卡 -8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看样子象是显卡虚焊,先测下显卡供电稳定不,然后再加焊显卡

网友:
查各路供电芯片有无虚焊,有无杂波,温控电路,这是我的思路,望大家发表自己的维修思路

网友:
不是暗屏,按CAPSLK都没反应,硬盘灯不亮

网友:
首先应排除系统本身的问题,所以可先装一个安装板的系统看一下,如果故障依旧可能就是由于显卡虚焊引起的

网友:
LZ指的是黑屏之后,连系统也死机了吗

网友:
是的,黑屏后就死机了,重启后又正常用几分钟后又黑屏

网友:
改风扇的供电从哪里取的

网友:
黑屏 又死机 显卡的可能性大哦!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不定时黑屏死机,显卡重种锡球后装上去开机有背光无图像,郁闷死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不一些,一般重做都会好的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显卡电容有问题。楼主自己找找吧。论坛有相关贴子

网友:
“黑屏”是不是用得用得就掉电呀。。VCORE 看下,,

网友:
LZ有时候CPU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不行就烤下桥

网友:
散热加铜片具体的怎么加? 有没图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