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本掉电~!求助~!

楼主(2010-08-25):
本本开机不上网不掉电,一上网玩个3-5分钟就掉电,网卡芯片和供电加焊了也不行,求助~!
芯片
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 先排除软件 换装系统试过了吗?

网友:
先软后硬,有可能只是系统问题

网友:
搞个USB网卡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一个驱动试一下,如果不好用,再看看网卡,南桥和IO

网友:
也是建议先软后硬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