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p4300绿线电压低

楼主(2010-08-25):
长城p4300绿线电压只有2.5V   请大师傅帮忙

网友:
494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看下绿线控制IC的电源电压正常否?

网友:
绿线电压只有2.5V   没什么关系呀  能启动吗??紫色线5V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有的电源绿线的确电压比较低,短接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启动,别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先量一下紫线看正常不,也是电压低的话就换光藕.长城的那个爱坏

网友:
我今天修两个长城的,一个绿线是3.5V,,短接后能触发带负载,,另一个是4.5V,短接后也能触发带负载!不只记得一个月光宝盒的,另一个不记得什么型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