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9650 显卡 花屏 修不好

楼主(2010-08-25):
                            朋友送的  华硕V9650 显卡 时间久了 不用 开始花屏 花屏不是很严重 就是进入系统桌面才发现 一块 一块的 不是很多
       由于维修的师傅 经验不是很多 不能确定是哪一颗显存有问题 所以 就用2颗显存 代换  背面 的其中2颗显存  一一排除后 没有故障显存后 又开始代换前面的4颗显存  直到 正面 背面 全部 都代换完了 显卡还是花屏   核心也 加焊了  还是花屏  怎么办?

网友:
GPU的可能生大一些,再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花屏先用软件测试什么地方报错再修,花屏有的是显存有的是GPU还有的是掉件呀BIOS问题。

网友:
花屏原因很多的也有显存外围掉排阻或者供电不足引起的花屏

网友:
到论坛下个软件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你搜索一下显卡软件,就可以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右上角有搜索按钮 !!!

网友:
马上去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