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NF4UK8AA 不通电的板子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25):
现有丽台NF4UK8AA板子不通电5VSB 3VSB 正常晶振 正常,IO也换过,还是不通电我就搞不懂了。 有4块板子都是这个现像是不是这个板子有通病哟
通病

网友:
重点检查下桥吧,这板子应该是单桥的吧,,我印象中这板子桥出问题的修复成功率很低,LZ要细心啊

网友:
可看你的板是什么类型的,是不是SIO加BIOS触发的呀,触发的条件有几个,SIO晶南桥晶BIOSS条件,触发脚是否高电平。

网友:
跑一下开关机电路看是到什么元件上,查他们之间的跳变不正常就换,单桥的一般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也有块NF4的板,是NF4X-M2的板,IO是WINBOND的83627民。不上电,查桥的待机条件,IO的通向桥的67-73脚信号。

网友:
如实在搞不定,就有可能像别人说的桥的问题可能性大了。有条件的话杀杀桥了。

网友:
查看IO的工作条件和触发情况

网友:
yuanvjun
的帖子
待机电压 晶振正常不能代表什么 查开机电路 开关到IO IO到桥 桥再到IO
IO再到绿线的线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