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8-25):
110M的独显,,拆下裸板,上U和内存。第一次插电电流可以跑到0.83左右掉电,回到待机0.01,还可以触发,不过电流只能跑到0.07左右停3秒就掉了,之后一直都能开,都是跑到0.07就掉了,,EC换过,触发后有测到3.3/5/1.8,,还有1.5/1.05没有测到,,Isl6227CAZ只测到主供电,还有28脚触发后有5V的电压,其为的都没有测到,,EN1,EN2没有电压,不知道6227还有哪些条件才会工作。。。

网友:
检查一下网卡芯片,可能空焊,也可以损坏了,我记得上一次遇到一个

网友:
触发以后不能打开后极电压! 查RUN_ENABLE  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VIN BOOT1 BOOT2 REF这几个也要满足条件就工作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有热损坏的元件呢。希望楼主修好后可以与大家分享下。

网友:
在触发的瞬间测下 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那个没有就修那个。 好像记得CPU供电控制芯片容易坏坏

网友:
是不是6227性能出现问题了,换个试试

网友:
EN1,EN2作为使能信号,必须高电位

网友:
你这个1.5 1.05 第二次开机出不来,可能这部分有短路,或是有不稳定的元件,查这块先

网友(2010-10-13):
我也弄了一台这样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呀!

网友:
S态电压起来没

网友:
希望LZ能够修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