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BM T43中的BIOS参于上电触发吗?

楼主(2010-08-25):
请问:IBM T43中的BIOS参于上电触发吗?

网友:
你怎么不看图纸咧,T43和T40一样,BIOS不参与触发,你看供电就知道了,都是VCC3B。这是开机后产生的电压。所以它不参与触发。

网友:
T系列的BIOS都不参与触发,但是触发之后bios就参与复位启动,直到启动完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