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A2200 白屏

楼主(2010-08-25):
NB:SIS 760
CPU:754
故障:开机白屏
解决方法:先加焊北桥,进系统后马上白屏;更换一个北桥后还是故障依旧;后找到图纸查给屏供电的一个管子Q11进系统时就马由3.3V掉为0.33V,后将Q11直接联电感后,马上OK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都上了图了,就不能好好说明点。具体现象

网友:
学习了!下次好好学习别人是怎么解说的。

网友:
为什么不先查外围元件,要先加焊甚至换桥呢?还好你富有,有BGA焊机还有代换的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