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改风扇长转呢,刚开始搞,请兄弟们帮一下

楼主(2010-08-25):
如题,看了好多兄弟,说过这个事情,但不知道怎么改长转呢

网友:
这种问题的话 只要不接那根控制线  只要接电源和GND就可以啦  IBM除外

网友:
那为什么,还要在USB那里,取5V电压呢

网友:
飞根5V的到风扇的供电角,地线不动,控制的不用管     3根2根的一样改,要注意的就是取供电

网友:
一般的机器都有3根线,有根温控的,有根地线,还有根供电,一般刚开始开机风扇的温控和供电都有电,等风扇转了其中有两根都是有电的,风扇不转后就代表稳控的电压没有了………………     知道哪根是温控线就把温控线接到USB   5V上面的保险上就OK了

网友:
把风扇的供电脚接到USB的供电脚就可以了

网友:
不能接待机5V吧

网友:
飞USB不是最好的选择,有些人是为了方便才从那里取的,可是对有些本子来说会有影响USB功能,最好,好保险的方法是取3.3V长转,这样不太费风扇。在3.3与风扇正极中间加个二极管。温控线不动在温控线与风扇正极也加个二极管,温度不高时就一直转,当温度过时5V启动3.3发停止。

网友:
找个USB供电角搞根线接下就好

网友:
呵呵,我一般就是把供电接5V,检测线剪掉。地线不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豪哥,,接到是可以接哦。如果有些板子一插适配器就有静态电压的话, 电脑关了,只要没拔适配器他就一直在转,有点浪费电而已,最好是接,上电后才出来的5V电压,

网友(2010-09-28):
又学习了风扇的新接法,这个对有些机内温度很高的本本很实用的。

网友:
只要不接那根控制线就是绿色的那条!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