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SUS Z9200 不定时掉电一例

楼主(2010-08-25):
故障:有时第一次开不起来,有时LOGO掉电,有时进系统过程中掉电。
维修过程:
1):首先考虑散热方面,清理灰尘,直接必风扇长转,没有效果
2):拆机手摸芯片温度,发现网卡88E8001有点热,更换一个新的,还是一样。
3):检查CPU供电部分,加焊供电芯片无效,直接更换新的芯片和供电管,也是一样掉电。
4):考虑到有时LOGO掉电,南桥82801FBM易坏,更换一片新桥,可以进系统了,放半小时又掉电了。
5):冷了一会后,进系统用鲁大师进行温度压力测试,立马黑了,问题找到了。
6):加焊显卡,冷却后再进行3D测试,两小时无掉电现象,用鲁大师测试也不再掉电,故障排除。
7):换上原来的南桥,网卡,供电芯片,也能正常使用,确认是显卡虑焊引起的掉电,做南桥时显卡也受热,才能临时进系统用一会儿,通过测试找到问题。

网友:
这么换焊工和做BUA一定要过关啊不然在弄出别的问题就麻烦

网友:
5):冷了一会后,进系统用鲁大师进行温度压力测试,立马黑了,问题找到了。

这句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什么没风险呢,什么都有风险的。 就是一个好机器被拆下清理机器,装回去都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 我也没明白, 是和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想问,为什么在测试压力测试黑屏后就做显卡?有什么依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不清楚, 你问LZ吧。。。

网友:
像这种掉电!楼主应该先做显卡先!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很明显,只能一步步排除

网友:
如果是显卡的话停留在bios应该没事

网友:
做北桥试一下

网友:
LZ做这个机器花了多少时间啊

网友:
显卡引发掉电的机子还是见过一些。但就是搞不清怎么样用排除法来确定。

网友:
华硕掉电很多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温度压力测试和跑3D差不多,就是CPU使用90-100%,显卡有问题就会黑了,或者有温度过高的也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