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问题

楼主(2010-08-25):
接到顾客一个19’冠捷显示器,打开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用半个小时左右就会屏上就会出现雪花,就像是有什么干扰一样,驱动板和电源板应该是正常的,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现象是有什么引起的啊?

网友:
首先把屏线的金手指好好清洁一下,可能有氧化;另外是看驱动板上面的 1117 之类的稳压块输出是否正常,可能有杂波,代换

网友:
驱动板你代换过了吗?测屏供电有没波动 主控芯片有没空焊。

网友:
如果还会就换屏线。

网友:
这台是因为灯管太热了,屏上的芯片不良,换个灯管能稍微缓解一下,型号是不是冠捷916sw,我碰到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