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城17寸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8-25):
请问如果我要修的话要备什么料呢?

网友:
这个难说容易的就 是换个电容按键的。难的换开关管  PWM芯片有些还要换板的。

网友:
什么料?????你也和我差不多吧!都是不会修的55555555555但是我还是知道大概要用什么,指示灯都不亮就先看开关,在不行就看驱动板和高压板还有电源板上面有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或者短路。====================

网友:
换个能的一体板就OK了,,改一下线路,,12V 5V 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
指示灯不亮 电源有输出吗???

网友:
首先你要打开检测下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导致的故障,比如是电源电路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你什么都没检查,谁能知道坏的是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