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白屏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0-08-25):
      一台海尔T68的本本,客户说花屏之后再开就白屏了,拿来维修,拆机一看风扇口堵了,报价显卡问题,客户确认后开始维修。直接除黑胶,上BGA台加焊,冷却后再开,杯具产生了,电流0。02A-0。03A-0。02不走了,不能触发。问题扩大了,先查触发电路,供电正常,在用表点到南桥的32K 晶振时,电流上去了。以为问题找到,测晶振波形正常,更换晶振没用,连谐振电容和106电阻一起换,涛声依旧,不点晶振就是不触发。不停地点晶振,电流有跳变,也是无显。这下头大了,客户就在旁边,上论坛一搜,RTC电路就只有南桥了,加焊南桥,还是不触发。直接下了HBM的南桥,对着图纸对RTC部分一个一个元件测试,发现RTCRST#无电高电平,追线路到背面的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上,下了电容,有了高电平了,看来是加焊显卡时,这个电容受热损坏了,导致南桥不能复位。更换这个电容,装上南桥,电流1。4A不显。重植显卡后,总算是见到久违的Haier了。

网友:
RTCRST是BIOS的RST脚吧

网友:
真强悍,这么都修的好

网友:
RTCRST#是南桥的第一个复位信号,正常是高电平,我用的是三温区的BGA台,这也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很厉害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