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52上电无显,附图!

楼主(2010-08-25):
今天修台Benq S52,电流上到0.62A不动,上MINI诊断卡跑0E,不上内存也跑0E,看来是内存不过,于是换内存,加焊内存槽,加焊北桥[915GM],无果!打阻值,基本正常,请教高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内存不过

网友:
加焊没用就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BENQ JOYBOOK S52.pdf

网友:
915GM的北桥较少,不像是北桥坏了!

网友:
上CUP假负载,测RST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