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充电不正常

楼主(2010-08-25):
该机电源和电池都能开机,但充电电流只有0.3几 0.4几来回跳。并有吱吱的响声,电池和电源都插上后测量MAX8725的第1脚DCIN 被拉低至15V,2脚LDO 5V正常,3脚ACIN 2.5V。测量8725周边无明短路。把外接电源拔掉后,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烁。 电池充电这块是弱项,请各位达人指点。另外求MAX8725的工作流程,以及各引脚的作用。

网友:
外接电源拔掉后,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烁????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接外接后看指示灯亮不亮,如亮测充电电感有没有电,没可能是IC或上下管问题,有,查充电通道,

网友:
查充电芯片管脚定义

网友:
很有可能是充电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先查8725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电池是否有问题

网友:
能充进去点没呢

网友:
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呀,这事见多了的好像还是通病来的,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电池肯定没有问题。。因为能充电。。。但是充电电压只有二点几伏。。上面的现像根这位的现像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