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修过全汉电源的师傅取经(有线路说明了(已解决)

楼主(2010-08-25):
           全汉FSP200-61GT  里面有一个外观红色大电阻(R48) 烧的掉色了 色环无法辩别  磁电阻串联一个黑褐褐红(上到下)或者红褐褐黑电阻 一脚接地 一脚接黑线和KA3500的一个脚  希望修过这款电源的师傅指导一下

图一 图三 都是同一个电阻

网友:
没今天的部位,你以为个个都是神仙啊.....

网友:
已经更新图片~~~~~~~~~希望师傅指点

网友:
参考一下其它同类的电路上的电阻试试。

网友:
参考一下其它同类的电路上的电阻试试。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没有 类似的电源电路板 我也第一次拆全汉电源

网友:
看位置是5V的起动电阻,200K 500K都可以试下

网友:
自己查一下电路,根据电阻的作用,可能判断出其阻值的大小的,,,

网友:
看位置是5V的起动电阻,200K 500K都可以试下
引用 网友B:
您是指哪个电阻呀?红色那个 还是白色那个?

网友:
自己查一下电路,根据电阻的作用,可能判断出其阻值的大小的,,,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个电阻  师傅说 一个电阻 串着个电容(黄色那个)  再串一个2
极关 再连到反馈遥组(大大黄色像变压器那个)的一个脚   这个电阻是26.2欧姆 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这个是电阻应该是230欧姆左右  要是这样式对的话 又应该怎么判断呢?

网友:
还没有人看见?????

网友:
修过一个FSP-250-的里面有一个也有大电阻 烧的发白了,色环无法辩别,拆下测为3.6欧,好像是+5V的负载电阻,换了个7.5欧3W的,空载5.36V带载正常。。。供你参考

网友:
修过一个FSP-250-的里面有一个也有大电阻 烧的发白了,色环无法辩别,拆下测为3.6欧,好像是+5V的负载电阻, ...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在什么位置?是图3的位置吗? 还是最后一幅图的位置?

网友:
还有一点 烧的发白 之后的电阻  电阻系数是否会减小?比方说 一个10Ω的电阻 烧的发白后电阻减小 变成3.6Ω 会有这样的可能么?

网友:
象这么大体积的,一般都是负载电阻,阻值很小。如果是并在5V上的,直接用只10-20欧电阻吧。

网友:
不知道是否并联在5V 上 看电路走向 并联另一个电阻 走到芯片的一个交

网友:
10Ω,5V的负载电阻。

网友:
看位置是5V的起动电阻,200K 500K都可以试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串联多一个黑褐褐红、或者红褐褐黑 一个脚接地 一个脚接芯片的一脚

网友:
怎么还没有人看见呀?

网友:
20欧负载电阻,你上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一位置,两电源电路设计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烧的发白之后的电阻  电阻会变大,故推断所测的3.6欧电阻应略小,但无合适的,故换了个7.5欧3W的,也曾换一12欧2W的但空载5.45V偏高。。。。猜想全汉此电阻是设计缺陷。。。

网友:
烧的发白之后的电阻  电阻会变大,故推断所测的3.6欧电阻应略小,但无合适的,故换了个7.5欧3W的,也 ...
引用 网友D:

我上了15Ω的 一切正常 另外一个上了220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空载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
我的印象里,是个7-8欧左右的功率电阻。
原设计大概在5W以内的功率,实际根本不够用。我用个10W的代换上去,还是很烫手啊。

网友:
空载输出电压多少?
引用 网友D:
5V输出5.23V  12V 输出11.48---12V 这样 不是很记得了

网友:
我的印象里,是个7-8欧左右的功率电阻。
原设计大概在5W以内的功率,实际根本不够用。我用个10W的代换上去 ...
引用 网友F:
是哪个 是红色那个还是白色那个?

网友:
我看到2个全汉的电源里面,差不多这个位置上用的电阻,都是粉红色的。个头比较大的。
同样两个都不同程度的烧掉,有个幸好色环还能认得出来。

网友:
我看到2个全汉的电源里面,差不多这个位置上用的电阻,都是粉红色的。个头比较大的。
同样两个都不同程度的 ...
引用 网友F:

还能认得出来?请问下下 是多少Ω的?粉红色 我用的15Ω的 不知道行吗?望指点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把垃圾盒翻遍了,也找不到当时那个粉色的电阻
有可能当时取下就直接扔垃圾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