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开机电路的困惑

楼主(2010-08-25):
ms-6728的主板,跑PWR5V经过一个331的电阻,接下去怎么也跑不到IO68脚。求这种板的开机电路。开关脚的5V,是如何连接到IO的68脚的?

网友:
V星的主板正常,都有一个开机复位芯片,,这点很重要,,跑不到I/O的话,看看会不会跑到它,,或是门电路,,你那开机复位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找一下有关它的PDF,,V星的主板一般都是开机键通过它,然后发送复位信号RTC RST先给南桥,,再发送触发信号给I/O的,,你可以试着找一下看我说的对不///

网友:
还补上一点,,既然LZ知道,,I/O的68脚是触发信号脚,,有没有试过,就从此开始跑,看连到了什么地方呢???

网友:
主板上有两个V星芯片,MS-7和MS-8,我试着找它们其中一脚与IO68脚相通,但找不到,两个芯片都找不到有与IO68脚连通的引脚.

网友:
中间有经过电阻或三极管

网友:
MS7 待机5v到待机3V是谁提供转换的啊?

网友:
我给你个MS-6728的电路图,你看看有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经过这个电阻之后就到IO了 跑不通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图纸真好。看看图纸再说吧。

网友:
因为有电路图,所以可以根据电路来分析

网友:
断线也有可能啊  跑线拨开绝缘量

网友:
衷心多谢“老刘维修”提供图纸。

网友:
有了图纸终于跑通了,原来I0的68脚是连接开机开关的负极的。

网友:
如果是V星的主板请把型号报到论坛。月饼大哥会给你指导的。

网友:
开关负极不接地而接IO,V星的设计初次认识了

网友:
这种触发模式很多板都有好不好。。

网友:
MSI的板一般有MS-5   MS-6     MS-7参与开机的

网友:
图纸在那啊????

网友:
刚开始学电路吧:如果是这样,楼主可以暂时放下手上的板了,整理一下开机电路:并不是只针对MSI板,板上面采用了什么样的IO芯片,几乎电路都差不多,不要把自己的思维集中在某一板型,拥有特殊芯片的,以后研究特殊芯片的作用就成了。开机电路目前主要是针对IT871-X和W83627-X两种芯片,高端的出现了Fintek公司的IO芯片

网友:
IT871-X公司一般采用低电平触发,因此懂得它的典型电路也算掌握98%的IT871X开机电路。一脚接地,一脚接高电平(3。3VSB/5VSB)
W83627-X中W83627HF-AW是高电平触发,因此电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一脚接高电平,一脚接IO,另外一种采用三极管控制电路B C极分别经上拉电阻接电压,C极连接IO,开机前,B极有电压,三极管导通,C为低电平,IO不工作,触发瞬间,B接地,三极管不导通,变为高电平,IO触发

第一个信号出来后,接着了IO给SB,SB回IO,IO拉绿色,原理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