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有时发热是为什么

楼主(2010-08-25):
我的手机是夏新E860,手机有时不用却发热,温度还不低,是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故障?

网友:
那你的手机是不是待机时间不长,应该是手机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积分不够,赚点积分

网友:
只是有时发热,平时还算正常。会不会是软件问题?

网友(2010-09-25):
你可以装个软件  检测下发热时内存及进程 看看是不是软件引起的

网友:
这一般都是软件引起的,我的机有时上网多 了,就会这样,发热时电池也用的快。我一般把它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我的机器只有充电是上网才发热,建议楼主去维修店让师傅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