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电视TCL-LCD32B66-L电源板原理图

楼主(2010-08-26):
电源板的主供电24V开关管二个被烧掉,开关管是二个17N80C3场管。麻烦的是烧掉了旁边的控制电路,都是贴片的,一个8脚的IC,一个三脚的像稳压管一样的,都看不到型号了。请知道的或者手上有这个板的大哥大姐告知一下,不胜感激!下面有图片:

网友:
液晶电视的电源和pc电源是差不多的,有待机电路,要是修过atx电源的话!就好修多了

网友:
待机电压是12V,正常!现在的问题有二个元件被烧爆了看不型号,所以才上来求助的